杂牌845主板 无内存核心电压

楼主(2009-02-27):
一块杂牌845主板,内存供电的mos管S极无电压,后查mos管的G极无控制电压,mos管本身无问题
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能不能跑到C1

网友:
换个问法就是你的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CPU的 核心供电 pg 时钟 复位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供电吗

网友:
5#  北桥没有量电压 主要是mos管的G极找不到控制芯片在那(主板上所有芯片基本上都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