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开机。只上相片

楼主(2009-02-27):
是方正的显示器,有时开机有这种然像有时一直没有
先是第一个图然后又变成了第二个图然后全黑,最后跳保护了......
求解。。。。。。。。。。。。
显示器

网友:
这是花屏。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陈国松
有可能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开始怀疑是灯丝电压但是会跳保护吗???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感觉上行.场都有问题。
我建议先换个包在看。

网友:
有时
开机有这种然像
有时
一直没有
焊。

网友:
图上的横线是照相机照出来有的。。。只有黑影

网友:
好像视频信号被调制了,电源供电正常吗,特别是电容有没有失效

网友:
本人见解, 有时有,有时无, 肯定是虚焊造成的, 100% 你拆机后仔细看看下,主要部分。CPU。尾板 释放块

网友:
但是你关机一会再开就没有了。。。。。。。但有时还是有的
有问题的时候我敲过显示器还是没有反影

网友:
如果是有时有,有时没有,那你不仿开机时 碰电路板,看故障出现不出现,如果出现,那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补焊了

网友:
今天去客户家开机了...一直没见有问题所以在部分电路补焊了......装好叫他用着有事再打电话给我

网友:
不是虚焊........

网友: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