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主板点不亮!点一下亮亮一下就断电,拔掉12v有能通电

楼主(2009-02-27):
请问一下主板点不亮!点一下亮亮一下就断电,拔掉12v又能通电但是诊断卡不跑.....是还有就是I/O旁边的零件都发烫.......!
高手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I/O烫有可能是坏了。但是建议你还是测一下。
根据你是的情况有可能是CPU辅助供电有短路现象。/查.

网友:
12V 短路啦 !

网友:
供电电路短路了。。。测量一下看是哪个场管。。上次我也遇到这样一块``开始发烫。以为是电源功率不够,换上大功率电源上去,,直接马上挨烧

网友:
电源芯片保护功能。。。查上下管

网友:
拨掉12V断电,场管短路了,顺着12V电路跑,找到坏的场管

网友:
昨天公开课里好像提到这个了,今天早上仔细看了看课件,里面说了一个简易测场管好坏的办法:测量怀疑场管的gs ds对地数值,如果很小(在50以下),则基本上可以确定该场管被击穿了。

网友:
重点是MOS管和电源IC

网友:
不错  应是12V供电场管有问题

网友:
先把IO的问题先解决了。

网友:
呵呵!谢谢!~问题解决啦是IO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