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里的这个电容怎么量它的好坏 在线等

楼主(2009-02-27):
请问电脑电源里这个电容怎么量 坏了 电源会有什么现象 有 5VSB吗?
在线等 高手帮忙
电脑

网友:
那个电容的值发生变化,整个电源的开关振荡频率会发生变化,它是一个反馈电容,变小时,反馈不强,最后可能电源不能起振 或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这个电容是1500PF的 可以用电容表测量,最好的方法是代换法

网友:
这是RCC电路中的定时电容 (Timing Capacitor), 测电容量是最常见的方法, 有备料时, 也可直接用代换法.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坏了没有5伏。
可以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大小。
但这个电容一般不大,不会大于1uF

网友(2009-05-05):
电容去量或去看外观有时候会不准,最好就好等值代换法试一下

网友:
可以大略的测一下的,把万用表放在蜂明挡上,然后接触两个引脚,有个充放电的过程,数字也有大小的变化,如果没有可能是电容已经损坏,也可以用代换法

网友(2009-11-21):
通常的万用表电容插孔是细长型的,测电容插不进去孔去。优丽德ut58a万用表 只有圆孔,可以测pf级别到100uf电容的容量。用数字表测电容的充放电不准的,一些已经爆浆了的电解电容充放电仍正常,应用指针表,和同容量的电容对比,你会发现测爆浆了的电解电容比正常的电容偏转的指针要小,说明容量减小了。用不着买电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