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对地电阻是零,拆下CPU阻值正常

楼主(2009-02-27):
测东芝4600主板,装上CPU后,1.2v电源对地电阻是零,拆下CPU阻值正常,能判断CPU损坏吗?

网友:
那不如换个CPU试一下呢,

网友:
笔记本太老了,在买个CPU,如果不是CPU的问题就白花钱了。

网友:
cpu短路了换

网友:
我想知道能否肯定CPU短路呀

网友:
上了CPU的时候好像应该是这样子吧,CPU内阻很小的

网友:
我感觉好象六楼说的对吧

网友:
不要只看对地阻值,你测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有无复位等。有时只量阻值会误判

网友:
cpu烧坏了,换好的cpu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了CPU后,内阻能小到零点几欧以下吗,我用数字表测是完全0欧,用指针表测也是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