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开机跑码 跑到一半就掉 电

楼主(2009-02-27):
主板开机跑码 跑到一半就掉 电 就像短路一样  多开几次就可以开机了  就种问题的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碰到过,结果修不了,关注中

网友:
点开机键能关机吗?
换io啦没有啊
还有就是内存槽虚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请问点开机键能关机,跟不能关机,有什么区别吗?
请你就这点能不能把你 的思路告诉我们一下啊?谢谢了啊

网友:
能开机和关机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啊,如果不能关的话那就是开机电路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io有问题,但多半也许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关机 关机复位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