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解释下电源辅助电路的原理 谢谢

楼主(2009-02-27):
输入的是直流300V 变压器次级能有电压? 真不明白 请高手指点辅助电路的原理 谢谢你们
电源

网友:
检测一下T3的1和2之间有没有电,还有就是3 4 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是三级管和场馆那里的问题,否则就是检测5和6之间有没有电压,上次我修了一个就是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坏了,是个1000KO,的

网友:
这个一下说不清吧。本坛子有这个方面的教程,搜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