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A7一般是什么问

楼主(2009-02-27):
今天遇到一块板。跑A7。我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各位高手请多多提意见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排除外 BIOS 北桥坏的多

网友:
多半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查供电电压,清洗内存槽

网友:
可能上帝知道我芯片级维修技术刚起步,我遇到两块这样的板子,是顶星845pe,用牙刷子沾白酒(不要太多哦)仔细清洗内存槽都ok了……

网友:
那有没有可能是IO的问题哪

网友:
内存供电  内存槽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