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后自检成功,好硬盘,但不能引导

楼主(2009-02-27):
技嘉主板,加电后自检成功,开机后BIOS能认硬盘,但不能引导
换了 内存 CPU 显卡 数据线 硬盘 都没用,此硬盘在其它主机上能引导。
用光盘引导,在DOS下不识硬盘
用光盘的WINPE能识盘,在WINPE下能打开硬盘上的文件,复制等都行。
兄弟们帮一下忙吧?
3月8日又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碰到过BIOS坏有这个现象。。

网友:
谢谢,回家试一试,先刷一下

网友:
你硬盘里的系统是该主板上的吗?有的不兼容

网友:
换张系统碟,重装一下看。

网友:
我看还是先刷哈BIOS

网友:
我也想这BIOS的可能性很大。我之前也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不能进系统,偶尔可以安装成功。完了再重启说某文件丢失。无法启动。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子。是联想品牌机,主板是精英代工的。现象就是装不了系统。不装系统什么都正常,就是装不了系统,无论是克隆盘还是安装盘,能复制完文件。但在重启解压安装时就不行了。除了主板之外其它部件都换完了。BIOS刷过,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和楼上这位老兄一样的问题,想耍个blos来看看但是坏联想不提供blos,送维修站修的话我都够买个新主板的钱了

网友:
那你重写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
进PE能认到硬盘并且能看到硬盘上的文件多半还是LS说的引导记录有问题,用winpe里的相关软件修复一下主引导记录试试,或者直接进DOS fdisk /mbr

网友:
新拿来一硬盘试还是不行。但是在这机子上复制完文件后。把硬盘放到其它机子上可以正常接着安装。

网友:
重写MBR应该可以吧

网友:
从情况看是BIOS
和内存

网友:
拆掉上面集成的东西

网友:
ESC的板我修过848的一样不能进系统

刷了N 个还是一样的

放了半个月, 没事做的时候拿出来做了下南桥

结果就这样好了

网友:
我手上 就有这个板子 是815的板  就是放光驱可以  一起就不可以 和单硬盘也不行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在硬件引导完毕后是BIOS把引导权交给OS的

网友:
这种现象我见过好多次,大多数是品牌机上,你把所有的个人资料从硬盘里靠出来,从新分区就可以解觉

网友:
FDISK/MBR 就能搞定

网友:
我现在也有块技嘉845也是这样的问题!!BIOS刷过,应该是内存供电滤波问题,想把旁边的电容都换下试下看看!

网友:
重新刷新一下BIOS

网友:
这种问题我想大多数人都遇到过,如果先排除板的问题,那就先把你的硬盘在别的机子上复制文件,
再把盘挂到自已的机上进行安装,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要想到是板子的问题,板的问题无非是
IDE口、BIOS、桥,还有就是注意一下时钟,南桥时钟不对也会导致系统装不进。

网友:
俺刷了BIOS也不行,DOS下不认盘,WINPE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