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C+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最近由于用的VC890C+在二极档时,短接正极极时,数值不能为0,经常超过报警范围,而且不稳定,自已拆开看看,一不小心,把里面转盘上的铜条弄掉了,靠近左面的四个不知道位置怎么排列,请有些数字表的朋友或懂行的朋友帮一个忙,说一下左面四个是怎么排列的?最好再说一下,短接正负极二极体值不为0,并且不断跳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发错版块了,请版主帮转一下

网友:
你上胜利BBS上发贴,要一份图就行了

网友:
他就是想要个内部实物图。电路图反而更难懂的!

网友:
我十年前就拆废过一个数字表了,拆开后小钢珠弹掉了

我明天去看看型号一样不?
一样的话给,拆开你照一个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
我的是DT9208
不一样

网友:
短接正负极怎么可能为0呢,正常应该是001吧。
一般乱跳变我都是怀疑表笔。以前有次跑线,用表笔扎线用劲儿大了,表笔前面接的缝衣针被顶弯,之后就开始二极管档测量不准,但测电压不受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就有这个表,不过还没拆过的,二极管档正负极短接就是000

网友:
我感觉000和0似乎不是一回事儿

网友:
没办法,只有再买一个 一模一样,120元大洋,拆开来对照已经弄好了,又换了一对表笔,一切正常,感谢楼上的各位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