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945pl主板有办法支持酷睿吗?

楼主(2009-02-27):
老的945pl主板有办法支持酷睿吗?
我买945pl主板的时候还没有出酷睿,新版的945pl就可以支持,有什么办法可以改造下?
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块945经过改造供电后就可以支持了
请多多发言

网友:
只要支持2160 E4300就OK

网友:
刷新BIOS应该行吧

网友:
--------------------------------------------------------------------------------
首先,我们要介绍硬改E2140-硬改默认电压(中)
--------------------------------------------------------------------------------

上页的CPU针脚背面对应的即是这些VID触点的名称,下图是触点定义的正面视图,而我们要对应到我们所看到的实物即反面视图必须要水平翻转180度,可点击放大查看具体定义。

那触点是如何定义0和1的呢?

VID信号是1很简单,即把VID直接和旁边VSS点相连使其短路,比如说AM14,AJ4,即为1,

而屏蔽其VID触点,那么VID信号值即为0。

VID4以及VID2是从1变成0,而VID1是从0变成1,即VID4以及VID2与VSS相连,而屏蔽VID1。

即像下图一样修改即可:

--------------------------------------------------------------------------------
首先,我们要介绍硬改E2140-硬改默认电压(下)

网友:
好像图不能发

网友:
竹竿高人啊   我原来也这样想过 不过一直不敢试  您试过过吗?? 电压是支持了  不过就是寻址时BIOS是否支持

网友:
到BIOS官方下一个程序刷上...

网友:
记得06年以前很多945不支持,部分刷BIOS能支持比如华擎945

网友:
重新刷新BIOS是可以的,因为有的主板如果不支持新的硬件的话,只有通过刷新BIOS来升级

网友:
不知竹竿兄是否试过这样改过是否可以用???我也想试试,但听说CPU从PD到CORE时改了775的一些针脚定议,怕是象竹竿史那样仅是改了电压怕是不行吧!!
BIOS的话好解决,其实就是升级一下BIOS中支持CPU的微代码,如果是AMI的BIOS的话很好弄,下个AMI的MMTOOL工具,从级些的主板里把CPU的微代码提取出来,再加到你所用的主板的BIOS里就行了,操作相当简单,但AWARD的,本人也试过,想增加CPU微代码就不太好弄了,因为一般要是主板不支持CORE 的CPU的话,主板厂家也不会给你升级的BIOS的,所以建议想试的先用AMI的BIOS的板子先试!大家有试成功的也说下呀,大家总结下经验呀!
给大家个硬改上E430的,大家可以参照下!!
http://www.beareyes.com.cn/2/lib/200706/27/20070627410_0.htm

上边这个连接里所讲的本人测试过,也升级了BIOS的微代码但就是不成功,本人没有E430CPU,用的是单位的E2180试的,主板用的是ECS的945P-A  1.1的不成功,但对硬件没有伤害!

网友:
强制改VID也不一定就能支持。

主要是电源IC要支持相应的电压标准,以及能提供稳定的电流供应才行,不然支持了也是不稳定。

网友:
我的是华擎775XFire-eSATA2能通过刷bios支持吗?
后来的775XFire-eSATA2+就支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呀,要看主板的PCB板号是一样的吗!!我的ECS的945P-A 是1.1的,但是后来出的945P-A 3.0的就支持CORE了,不是刷下BIOS那么简单的!!光电源管理的蕊片就不一样,CORE要VRM 11,好好看下我上边给的连接吧!

网友:
这个不是光刷BIOS就能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供电和针脚定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