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起

楼主(2009-02-27):
我的AMD -NF4的板子按电原CPU风扇动一下就停,坏的时在用USB,U盘查无没病毒,有换电源,拔了硬盘,显卡,光区,还是一样,内传试了也好,请问怎么才好

网友:
应该是主板短路了,给它动手术吧

网友:
转一下就停那就是短路了

网友:
先查cpu供电  看有无短路的 管子

网友:
吧cpu摘掉看北桥是否击穿
然后查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拔了那4ping的电源,风扇有转 ,4ping对地不会短路,量6个场效应管阻直上三个一样,下三个一样,

,拆了那三个大电感,通电风扇也不转,我又拆了4个场效应管,留了一对,(上下各一个)通电风扇转了,量了一下电感那边有0.7的电压,量基极控制电压第1组0.78v,1.24v,2组0.68v,0v,3组0.7v,12.8v正常吗,他的控制芯片是什么6656的,经三大电感过了向那供电,(在板上看不来)

网友:
你那样量  效果不是很好...把管子干下来侧阻值在500左右的属于正常....

网友:
我就喜欢这样量的哦,,我只量D极和S极。两次阻值要有很大的相差,而其阻值不低于200我就认为它正常的,我是初学,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