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9-02-28):
我的一个U盘是爱国者1G,主控芯片为UT163---L6.
前几天插在电脑前置USB口上,电脑死机,再插发现根本不认盘了
换到另外几台电脑上发现,有的不认,有的提示未知设备(设备管理器)unknow device
没摔过,自己开壳打表测量D1(阻值很大),板子未发现任何虚焊和被烧的痕迹。
分不清哪个是供电和走数据的(没见过电路图
晶振只有一脚跟其他器件有阻值,其余三脚都无反应
我短接flash的29 30两脚上机,无反应。
现在我不知该如何下一步了?是换晶振还是换主控?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该如何做呢?最好有图片。我不是搞电子专业的,只是想亲手修复自己的东西。
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
因为我的基础几乎为零。有人提过测+5v到主控是否正常,测稳压模块+3.3v,测晶振阻值
我根本就不知道测量点是哪里!!!

网友:
兄弟们啊, 帮我一把成吗?
我真的希望亲手弄成这事儿!

网友:
是否电源部分短路造成的呢?
晶振一脚与地通路,是否可判断晶振损坏呢?

网友:
晶振与地通?没见过这样的。。。看看是不是电容击穿

网友:
靠近主控芯片附近有俩电容
一个有阻值大概是51欧另外一个15800欧姆
二极管一脚与+5v 地 均通
二极管为280兆欧姆

网友:
咋没人帮我呢?
我的U盘虽小,但意义很大。

网友:
u盘晶振任意两脚可以测出电压吗?

网友:
晶振两脚与地之间电压测量一下,要不找个同样的晶振换一下,先简单的开始修吧!我自己也在修MP3呢!

网友:
若是短路,应该如何测量?

网友:
晶振是不会和地通的 一般初步测量晶振 就是测量2脚对地电压之和=IC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