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51GNF开机无内存时钟点不亮

楼主(2009-02-28):
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测板子上电压都是正常的。也无明显过温的元件。拔掉内存也无报警。上内存打阻卡。6个时钟一个都没有,看内存条有些金手指已经不好。换了一条内存槽。开机跑码能点亮,但过一下又点不亮了。想到加热后可以短暂的点亮。还有点不亮的时候,内存槽上没有内存时钟。怀疑是CPU座有虚焊了。加焊CPU座后板子能稳定的开机了,内存槽上也测到了3个内存时钟电压。---真奇怪这种不是BGA的CPU做也会虚焊。。。

网友:
正常.K8系列的BGA座因为风扇散热问题很容易出现虚焊,严重的U都不保

网友:
内存条上不是有6个时钟吗?只有三个,你的主板就能亮了?
还有,请教楼主,内存无时钟,你怎么会去考虑CPU座呢?内存的时钟到底是谁提供给它的啊?
这重故障我只会去查看时钟芯片,电路,根本就不会去考虑CPU座了,楼主厉害,又学习了.你能告诉我们你的思路吗?
特别是你竟然会去加焊CPU座,太有才了.

网友:
我也抱着楼上的疑问,希望楼主分享你的思路···

网友:
还是买套测试灯吧,以前修板10多分种,现在只要来板先测试CPU座,修块板3 -5分钟

网友:
AMD的板子内存是直接通到U座下面去的。所以加焊U座时钟也出来了。板子也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