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硬盘维修。用不用学DEBUG.

楼主(2009-02-28):
我想学习硬盘维修。买了一本《修复和维护你的硬盘》 在上边用到好多DEBUG程序。这个没有说明看不明白。这个程序那里有说明怎么用的。谢谢了

网友(2009-07-03):
DOS里就有了,这个是可以直接操作BIOS接口

网友:
实际就是用DEBUG调试小型的汇编程序,进行一些底层的操作,一般是直接操作硬件的端口,寄存器之类的。这个原理在微型机原理或汇编原理教课书里讲的很清楚。是计算机技术的基础科目。有兴趣可以学一下,现在一般的硬盘维修工具是专业公司已经设计好的,不用用户研究这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