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600gt,上机过载保护,解决保护故障后,3d花屏的维修案例!

楼主(2009-02-28):
客户送修,七彩虹天行7600gt  up  烈焰战神256m  ddr3
故障现象:上机电源保护
维修经过:上机测试,一开机电源就动作过载保护了!下机打金手指12v供电脚对地阻值,只有0.011
后级短路。测试gpu和显存的对地阻值分别是.008、011.看结果以为是显存供电的场效应管短路,于是测量显存供电的两个场效应管,阻值正常,没发现什么问题。测量gpu供电场效应管时发现上管3脚之间的阻值都只有0.004,就是它了,更换掉之后测量金手指12v供电脚阻值为.538正常.上机大喜,画面没有一丝霞丝,也没跑mats直接进系统,2d显示一切正常,运行3dmark05时,画面出现轻微的拉线花屏。哎还有问题,以为到此可以收工了来!重新启动运行mats7,结果无一报错,纳闷了!测量显存供电为1.76v,感觉不大正常!该卡采用的三星k4j52324qc-bj12  ddr3的颗粒。从网上下载了该显存的pdf图纸,k4j52324qc-bc的工作电压为1.8v,k4j52324qc-bj的工作电压为2.0v。到此花屏的原因一清二楚了,显存供电偏低!该卡供电采用2片pwm  “rt9214”sop8封装的芯片分别给gpu和显存供电的方案。从网上下载下rt9214的  pdf 电路图纸一看,起到控制输出电压的一脚为第6脚FB脚。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为Vout=Vref*(1+R3/R2)   Vref:0.8v土2%  ,看公式对输出电压其主要作用的是r2和r3的比值。该卡目前显存供电电压偏低是由于这连个电阻变值造成的!顺着rt9214第6脚电压反馈脚顺藤摸瓜找到R34和SR84分别是电路图中的R2和R3,从废板上找了连个电阻一一换上,上机测试。显存电压上来了2.10v,进入系统跑3dmark05,一切正常,此卡到此册第修复!

       两个压缩包分别是rt9214和显存颗粒的局部截图!
高手路过,菜鸟看看或许还有点用!写的不好见笑了!

网友:
写的不错,过程清楚,思路明确,向楼主学习!!楼主的方法很好,有什么不会的自己查PDF资料,是个学习的好方法!!

网友:
维修经验有增加了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rt9214应用还是很多的,这个案例还是很经典的,看来DDR3对电压的要求也很严格!

网友:
现在DDR3 电压有没统一的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得针对卡的型号和相对应的DDR3显存的型号来决定。正常情况下FBVDD应该在1.8v---2.0v都应该没问题!主要得看显存的工作频率范围

网友(2009-07-29):
能不能也帮我修一下啊?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只是自己不会修。谢谢了。

网友(2009-09-12):
LZ真是了不起,我想问个问题,修过的显卡(包括对GPU做BGA)能用多久?

网友:
FB脚问题。改正一下吧。你写了6脚BOOT脚。

网友:
饼哥真是好眼力

网友:
GDDR3的显存目前的确只有两种电压,1.8V和2.0V,具体是这两种中的那一个,那就只有去下PDF了

网友:
FB脚问题。改正一下吧。你写了6脚BOOT脚。
引用 网友B:

其实 早就看到了,不过  当时过了时间 改不了了
嘿嘿

网友:
LZ 维修思路写的很清楚   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修显卡应该有相当火候了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贴子。。。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新诚达 -10 灌水

网友:
好经验~~~~~~~~~~

新诚达 -10

网友(2009-10-29):
楼主已经是显卡维修专家级人物!思路清晰,但感觉这张贴楼主发的时候很赶时间,发现几个错别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