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故障

楼主(2009-02-28):
我的电脑只要一插电源线CPU风扇就转,但是显示器没有反映?键盘也不管用?请问是怎么了?

网友:
检查一下扳子。。是不是有地方短路的现象。触摸看有无元件发烫的痕迹~我上次遇到一块。就是七彩虹的主板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检查结果为内存供电问题。更换元件OK

网友:
先裸板试机,插电还自动开机就是板的问题啦,,看开机电路啦

网友:
看看ATX接口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