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20几台TCL M1554的少少经验

楼主(2009-02-28):
昨晚做到晚上11点多才回来,终于完成了,有点累。

一学校机房,有60台机,坏了一半,显示器、主机各有坏。因电脑越坏越多,所以学校都没开设电脑课2年了,当然电脑室的门锁都相当难开。三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先检查显示器,型号TCL M1554,故障表现多为以下三种情况:
1:通电指示灯不亮,贴近能听到轻微的“嘀哒“响。这情况经测是升压管损失,导致二次电源对地短路,更换升压管后指显亮有显示,但还是不亮屏,万用表测得一次电压经升压后比未升压前更低,怀疑高压包有坏,更换高压包后有图像,图像很宽有枕形失真且不可调,更换TIP122后一切正常。所以有这种情况的,换升压管(用IRF634代),换高压包,换行幅管就可以。
2:通电指示灯正常,图像不停抽搐或屏幕不断左右拉宽后黑屏又亮又拉宽如此反复。经测二次电压由80V升压后到160V且快速升到250V后保护断电后又通电。这情况换高压包后正常。/
3:通电后指示灯正常,不亮屏,接主机没图像,测得二次电源没升压,如果按正常的部件来说,电源80V即使不升压也足可以亮屏并显示60HZ刷新率的图像,但这个没有。更换高压包后正常。

以上三种情况坏的相当大部分,只有2台是以下情况,而且这情况还没修过,也没检查出原因,请大家帮帮看看:
先来说说这种正常的(好的)显示器工作状态:数据线不接主机,通电Power指示灯绿色,和各个微调按键对应的灯都亮,屏幕亮微白;数据线接主机,主机未开机,通电Power指示灯橙色(等机状态),各微调按键对应的指示灯是不亮的,屏幕不亮;主机开机,显示器Power指示灯亮绿色。这些大家都明白的,好转入正题:
开机指示灯正常,数据线不接主机时亮屏(这是正常的,这些老机没有OSD菜单的),指示灯显绿色。测得二次电源电压由80V升到140V左右,正常。 主机开机,数据线接主机后指示灯显橙色,屏不亮。测得二次电压停留在80V而没有升。代换过升压管,高压包,行管,情况依旧,百思未得其解。

网友:
主机是TCL品牌机,INTEL  C3  1G的机子,VIA芯片的主板,有12台是Power键开关坏,按下开不了机,更换后就行了,有些内存接触不好,有3台一开机就一团白烟串出,第一次还被吓了一跳,经查是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爆了,换后正常。总体来说就没真正坏的。

全部完工了,今天自己放自己假,休息一天。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应该与行部分的关系不大了,可换下存储器数据或更换CPU ,还有就是尾板的视放块也可以替换下

网友:
老式的没有存储器吧,旋钮的好像连CPU都没有要存储器干什么

网友:
这是TCL挂牌的现象,可能是冠捷代工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子的显示器。15寸的普屏  包的型号是  79A355-4-as  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且这种显示器二次电源也很容易挂。

网友:
这个显示器,高压包,TIP122,IRF634,220V47UF电容,行管,TDA9115,这个修得多了,看看就知道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