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有色斑

楼主(2009-02-28):
17寸三星通电有显示,各路的电压全都正常,问题就是显示器四角有色斑,初始我以为是虚焊,就补了焊,问题解决不了.最后我换了管座还是不行.各位同仁,你们就比点意见啦,拜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你这么一说,我想会不会是显像管的问题呢.我之前有遇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消磁有用吗?

网友:
量一下消磁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谢谢上面的兄弟们,问题解决了,是消磁电阻坏了.谢谢你们

网友:
消磁不好,如果消磁后还不行  那可能是管子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