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

楼主(2009-02-28):
液晶屏内屏线断了能修吗 附图

网友:
可以往垃圾桶里去了~~~~~~~~~~~~

网友:
完了,找借口和客户说吧,不然,要赔的~~~

网友:
这个要用专业设备,业余条件根本不行  修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机器拿来屏就有问题,右边显示白屏,拆机检查才知道是那屏线断了, 我就是想问下这样能不能修上!

网友:
能修,不过听前辈说,修这东西的设备要十几W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备都十几W了。还有修的意义吗。自己不如收回来。慢慢研究。

网友:
完了……呵呵,要不自己用细铜丝一根一根连上去吧,这样我做成功过

网友:
你找修手机的朋友给你用细铜线一条一条接上,我就这么搞的,驱动板到屏的连线座给我弄坏了,找修手机的朋友一条一条弄上去,40条细细的线,晕死朋友了。

网友:
其实你那个还没有断到根,是可以一条一条线的接回去的,不过很难,也可以用导电胶水的。

网友:
那东西我估计不上锡的 导电胶水最好 哪里有导电胶水啊 这个传说中的东西

网友:
这个简单啊 关键是看你的焊功了 修手机的能修 难道你自己不能修吗?
先把断掉的地方用剪刀剪成个圆弧型 避免再往里面断开
在靠屏一面的排线上用手术刀把铜箔外面的黄颜色的刮掉  上锡
然后用细漆包线 也就是修手机的朋友常用的飞线  直接飞到屏板上 最后将飞线固定下 就好了

关键是细心和耐心! 祝你成功

网友:
要仔细,才行啊

网友:
还是好焊的  主要是屏线,还有用的飞线要上好锡  就那几根啊  不算费劲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焊,太细了  就是先焊上一根  当再焊另一个时,可能先前焊上的又磁掉了 要么就是连到一起了

网友:
可以错开焊,就不会连到一起了

网友:
当然可以修好了,我修了无数个这样的问题,特别是车载的小屏了

网友:
能修好,我那6688手机就是和这个线一样薄的,断了,都焊上了,几年前修手机的焊的,花了15,感觉他们确实心细,我有个440显卡断了4条细线都懒得焊,呵呵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他们真的很强
我也找他们换过。行的

网友:
先用刀片刮,漏出铜帛来用细线焊

网友:
先用细线焊试下.没有什么难的.
不行再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