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2不工作的原因

楼主(2009-02-28):
V星MS-6580 不开机 先换AGP边上的MOS管 能上电了
上CPU,不跑代码
测上下管都不工作,驱动块HIP6602 有工作电压,没输出,所以CPU没电。

可为什吗6602不工作呢?
602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前级有个HIP6302输出几路信号到6602?
请老师们赐教。

还有,好像没REST动作,不知是否有关系?

呵呵 手里几块V星的板子很难修,毛病一大队啊

网友:
找到个hip6013,查内线和6602差不多就换上了,
还是没输出电压到MOS管的G极,
不知方向了,请张先生。飞翔老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