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认不到硬盘

楼主(2009-02-28):
T43认不到硬盘,但可以认到光驱。硬盘的控制芯片,南桥都换过。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查查供电呢

网友:
南桥到PATA转换芯片有四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看看接口的针有弯的吗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还记得. 我以前遇到多这种情况,   转接口 的洞高了点,,  在外面插 插不紧
所以要要那个接口往下按一下,,

网友:
打一下硬盘接口的阻值,再量一量硬盘口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测一下复位,供电,阻值都正常换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