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板能强制开机,开机后正常

楼主(2009-02-28):
原装865大板不能正常开机,拿掉主板电池后,能强制开机(在主板上绿线和地线短接一下),开机后能正常使用,正常关机.各位,给找下原因吧.
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2天也遇见过 本来以为是COMS电池没电 量了一下有电 我师傅说可能是南桥虚汗 如果你能解决告诉我答案 期待你能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补充: 只要接上电源,开机针和复位针就有3.3V电压,强制开机后能正常关机和重启.

网友:
我还是建议你们先检测一下电池座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补充:以前这台机器是插上电源就开机,后来烧坏了电源,换了个新电源就变成了不能正常开机,可以强制开机,开机后运行稳定. 运行中,主板上没有过热的元器件.

网友:
是不是后换的电源的问题,在不就是开机电路

网友:
不是电源应该是触发开机的电路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
如果强制加电可以正常启动及使用,基本上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看看待机3.3V正不正常

网友:
是开机电路有问题,首先要搞清是IO开机还是南桥开机,待机电压,COMS电

网友:
查开机电路,看绿线是和那个器件相连的,有可能是三极管,看是不是同绿线相连的器件开路了,

网友:
按照楼主所诉现象,个人观点为开机电路出问题,

网友:
查开机电路,注意看看电源14脚在电路中的走向,

网友:
看看按下开关针有没有一个底电屏进南桥,如果有的话再看看南桥有没有一个对应的高电屏输出!!!!!!如果没有的话???
那肯定是桥的问题了哦!!!!

网友(2009-03-31):
建议你看下坛子里有个专题讲这个问题的,与你说的故障现象是惊人的一致。在首页上就有的。

网友:
紫5VSB开机电路故障吧,呵呵,先考虑简单的,自信桥不会“受伤”
估计是开机电路元件因短路而造成开路的

网友:
呵呵 南桥虚焊

网友:
看开机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