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09-02-28):
我的电脑显示器正常一开机就是花屏的条杠,过了xp滚动条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屏幕一片灰白 过一会就死机了 在这之前我发现显卡的风扇不转了 我用手拨动风扇现在风扇转动了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拔下显卡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多谢

网友:
先软后硬 用软件测试下 把结果发上来 大家给你参考下

网友:
检测一下硬件   换个别的显卡试试     如果还不行    就是主板问题了   大部分是北桥问题

网友:
先测电压。。。。。。。

网友:
你这中问题最好先烫下主芯片

网友:
我是个新手 没有MATS  谁能给我个下载地址 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容量?
先看外关,再测阻值 然后再测电压 用软件测试  从而确定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