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CPU无基准电压

楼主(2009-02-28):
一块昂达N61G,原来正常,放置一段时间后开机变得不跑码了,测得各测试点除基准电压外均正常,加焊过北桥故障依旧,请问该如何维修?

网友:
有复位吗?
刷bios拉没有 啊?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因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复位信号有,BIOS也可以确定没问题,如果说是北桥坏的话那为什么原来正常的板子放置一个月左右却变得不正常了呢

网友:
是不是 受漕了?

网友(2009-09-02):
我也不太懂,现在遇到一块就跟你一样的

网友:
那就先加焊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