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T30 怪病

楼主(2009-02-28):
IBM T30 所有工作都正常,只有该亮的指示灯都不亮(键盘和LCD屏下面),但蓝牙指示灯可以亮。
所有设备驱动都正常安装。有谁碰到过??? 怪怪怪!!!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没听明白你要问什么,,是屏不显还是?外接CRT试试,T30有蓝牙吗

网友:
是不是板上那个管灯电压的保险烧了

网友:
见的少了所以很多事情都觉得奇怪,嘿嘿 如果不影响使用大可不修 ,要修的话就要挨个排查,线 高压,主板,如果是主板问题要么保险断了 要么就难修了

网友:
保险  我遇到过 T40就是  工作都正常  就是该亮的灯一个都不亮,最后发现在主板屏线插口处的一个保险断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师傅,你说的没错,就是因为不影响使用才懒得去查,也就是收回自己用了,要是交用户值就是附加问题,因为我是拆下主板检查IDE 接口问题,搞定后装回去,8个指示灯除了蓝牙灯亮以外的都不能亮。但是在这之前开机后8个指示灯都正常(键盘上和LCD屏下方),键盘和屏线插头座都正常,但但没有测量那7个灯的触发信号电平(不知是那些pin控制),不过谢谢7楼的师傅的点子,一般保险都是用在主供电上,坏了就不只是灯不亮的问题了,不过我要查查看。这个毛病看起来不是问题但是想解决并不简单。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谢谢这位师傅,是一个小保险烧了,已经搞定。IBM总搞些猫腻,算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个地方真没必要加个小小的保险而且是串在一个较大的保险F8 0.5A 后面再接入LCD connector pin 7,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