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视盒+液晶=闪烁 请教

楼主(2009-02-28):
在家为了方便看电视,往主机和液晶显示器中间加了个电视盒,天敏的320W型号,不是坏,是出现了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原先主机+液显是很清晰不闪的,但自从加了个电视盒中间环节后就发现屏幕示显的图像闪(这种闪就像CRT显示器刷新率很低的那种闪动一样,而且比CRT  60HZ还要闪得利害),想不通,以为是电视盒坏的,换了一个,情况依旧,后来拿到店里试,一切正常,不闪。再回到家里试,还是闪。不明原因,电视盒新的没坏,液晶新的更没坏。那原因从那里来?怀疑电网有问题,把墙上的插座左零右火线换一下,情况不变,再把主机,电视盒,液晶的插头插在同一个排座上,好得多了,但终究还是闪,看起来不舒服。为什么在店里试一点也不闪,而在家里这么闪?换台液晶试还是一样。不明。

网友:
是电源串入的干扰,。。。。。。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个情况,一般在早上闪的情况小,晚上最厉害了。

网友:
以前 遇到过客户家里有这情况  就是  有线电视线 一碰主机箱  或电视盒 的金属部分  屏幕立刻闪动  晃动  LZ可试试   要不接个地线 到 大地  看看 多动手试试

哎  TM的产品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客户那个也是 TM的 卡

网友:
CRT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是电源与行是同步的,而LCD不是的,所以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
我想~你該不會是 電視卡跟你的 "顯示卡"  不相容 or 解析度的問題吧!

网友:
把插排跟显示器的距离放远一些,一些显示器受插排上的电源变压器影,以前遇见一次,显示器是EIZO。

网友:
有些时候调低分辨率可以解决

网友:
电视盒支持液晶,  分辨率调到最低和最高都没解决.

网友:
附近有没有大功率电器干扰?
见识过一个杂牌液晶,在客户家里有杂竖条,拿店子里来没有问题。反复往返几次后,发现客户楼上经常使用大功率电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