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机器掉电

楼主(2009-02-28):
联想310 是340M集成显卡的那种 上电0.9左右掉电不跑码 显卡换过 奇怪的是只要显卡那块焊热的时候就能亮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显卡换过 奇怪的是只要显卡那块焊热的时候就能亮

怎么感觉好像是电容漏电或不正常 你一个一个换过去看看

网友:
是烧热了 就可以用、
  补下主芯片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