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刚买的修显卡的东东

楼主(2009-02-28):
批量维修还是可以省很多事的 继续求nv8500GT128M64B阉割版BIOS

网友:
新设备,没有用过。不过淘宝上有几种类似的新设备,有设南北桥芯片的

楼主用了能讲讲使用感受吗?

网友:
好东东呀,想要.多少MM呀

网友:
老大看来你藏货很多啊。。有没卖的`?你开taobao么`?

网友:
我晕我们都用了1年了这东西。还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心睛,它的价位呢?有些什么功能?
看过一款能测AGP卡的,上面介绍说只能测板子上几路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用过,价格也不高,一般是测试核心到接口之间有无短路和开路,当然也可以测试出核心局部的好坏了,但核心到显存之间的线路好像测不出来,不过有这个也方便,大批量同样的点不亮的卡修起来会省点事的,先测下看下核心这块有无短路断路,核心对地电阻,核心显存电压,一步一步的先把卡搞亮,使用过一段时间了,GF2的好卡测试有一半的灯不亮的,卡的使用说明书写的也不是很详细,至于在维修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看你的工作量了,量小的话还是用万用表打阻值一样的,拙见请指正!
工具真的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只能帮你节约点时间而已,修不修的好还是要看你的能力了

网友:
一点也不好用!我早就在用了,买卡送的程序竟然是R2的GF2的......

网友:
本人几个月前就买过了,真心体会,PCI-E的显卡就是虚焊了也测试不出来的,不过短路测式得出来。反正个人意见,这个东西没得用,修主板的PCI-E的带灯测试仪有用

网友:
听说过,一朋友给我讲  这东西有多神!叫我买个,我一直不大相信他能把pci-e显卡的总线能搞定
如果能搞定的话,银子再多我也会搞块
就是不知道他的  实用性怎么样

网友:
花拳秀腿这个东西我也有没有什么用嘎嘎

网友:
好东东呀,想要.多少钱啊

网友:
看了楼上几位大师讲了还是算了不买了,看来不实用哦。
发贴的精神值得支持。

网友:
饼哥的测试程序也不错啊!

网友:
没有东西是万能的
但我敢说它一定没有万用表实用,因为没有普级

网友:
明说了实用性不大,误判的极多,只试一次就放在垃圾堆中。

网友:
用过...部分等不亮... 就判断是 BGA 虚焊.. 误判断 不少...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看谁用..

网友:
买来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来得急用,我想它修金手指到GPU因虚焊等导致不亮的卡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后天测试下。价格不到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