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点亮后马上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15寸联想液晶点亮后马上黑屏,查过滤波电容,是好的,5V,12V电压正常,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会是灯管供电电压不稳定所致吗?会是芯片已烧坏致成的吗?本人是个菜鸟,请前辈们指点指点,在此谢过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问题,这台显示器的型号是LXM-L15CH

网友:
应当是高压电路的问题  首先要先查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的,只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你还是送修比较好
自己不会修  乱搞  万一把故障搞大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先换块高压板  确定故障范围啊

网友:
你可以没有灯管换吧,应该是灯管或高压板不良。

网友:
+5V+12V带点负载,把+5V接ON,不接驱动板,直接用电源板接屏灯管,看是否能点亮灯管。如果还是不亮那么多半电源的问题,但是晶冠代工的不排除灯管的可能。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先把高压部分的芯片保护脚对地试试,如果不行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者是灯管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