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600 偶然能开机

楼主(2009-02-28):
DELL D600 机器 偶然能开机 插上测试卡 跑48 请 问有谁遇到过 查那几点
戴尔

网友:
取网卡看看啊

网友:
DELL的机器看诊断卡的代码是不准的,看它自带的三个灯吧!或者直接看电流!有可能是参与开机的门电路性能不良导致的。

网友:
加焊显卡
如果进系统的时候死机估计就
说网卡了

网友:
你把内存拔掉,看看有没有报警声音。。。。没有的话就是内存,有的话焊显卡。。。
完活儿!!

网友:
网卡虚的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