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9-02-28):
今天碰到一台HP17寸显示器,显示颜色偏绿,怎么也调不好,后来干脆恢复出厂值了,结果还是一样。板子是一体板。闷了,请高手帮忙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缺色,你看看屏线?

网友:
屏线我检查过了,好像没有接触问题存在

网友:
VGA接口的问题,还有就是存储器

网友:
视放集成重新焊一遍。大都是视放集成虚焊的问题。

网友:
朋友,那个24C换了没有?还有一点,注意清理好屏线,有些屏线的表层轻微的氧化,看上去是很正常的,但实质上,却是有问题,再有一点,如果以上两点处理过不行的话,你再报一下机器型号,我给你找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显示器数据线插头里的一根针弯了,不知道你的这台是不是同样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你那应该有两个问题
1、VGA线的问题
2、存储器的问题(包括MCU程序)
就着两个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所以的朋友,屏线我仔细检查了好多遍,应该确定没问题了,我也怀疑是芯片问题了,6楼的朋友,我机器型号是HP VS1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