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GF FX5200/128M/128bit DDR/TV花屏 MATS 测试结果

楼主(2009-02-28):
MATS version 3.41.  This test may take a few minutes...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C[31: 0]        12582912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25829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卡上这么标的:
RM8       RM7           RM6       RM5

                                                     RM4

                                                     RM3
              U1
            GPU
                                                      RM2

                                                      RM1
我把RM8的1,2脚短接后,多了个C16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GPU我补焊接了花屏没改变,排阻了都测试了,对地电阻在15K左右,应该没什么问题
各位大侠看看会是哪块显存的问题呢?还是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
如果是显存问题,可不可以把它改成64M的呢,怎么操作,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RM5,RM6中一片。

网友:
RM5我也短接过1,2脚,多了个C31还是C32出来
RM6短接后1,2脚启动就黑屏了,我没PCI显卡不好测试,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换RM7吧, 是RM7坏了,

网友:
RM8《C16```C31》
RM7《C0````C15》
RM6《C48```C63》
RM5《C32```C47》
A组也是跟C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答很准备!由于楼主已经短接测试过RM8,显而意见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支持,我是个人爱好者,手头没有可以换上去的好芯片,怎么才能把它改成64M的继续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上方显存靠最“→”边的那个颗粒的排阻 全部下掉 就行了

网友:
8#楼朋友意思是说把RM8背后的4个排阻下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rm8
或rm7的排阻 下掉变成  64m64b

网友:
今天试了下,把RM7焊下来丢了,RM6移到RM7位置,没有下排阻,上机使用正常,变成64M的了
用MATS测试也正常了,不报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