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故障多变

楼主(2009-02-28):
故障现象:

大部分时间是开机画面一切正常,约30分钟后逐渐在画面上形成横细线干扰,而后越来越密,最后满屏干扰无图像。

有时开机一天也没任何问题。

做过的检查:

驱动板全板补焊,清洗过;电源各个滤波均无鼓起,挨个插下用电容表测过没问题;控制板全板补焊清洗过;控制板到屏之间的连线以及两边插座都清晰加固过,无效。

注:

始终没有黑屏问题。(开机几秒黑屏,或者开机红屏,或者烧一段时间黑屏都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
我更新了图片,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重点屏线。顺便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12V.5V的

网友:
楼上正解,我感觉也是这个样的,我以前修了台飞利浦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网友:
以此类疑似故障而言,应该是液晶屏的问题,屏电路居多~~~~~~~~~~

网友:
其实先换个驱动板 写个程序试一下最方便了,可以很快判断是不是屏的故障

网友:
以上各位分析的对,此故障现象多为屏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