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的一怪现象

楼主(2009-02-28):
昨天装一块845板的机器。装好后开机一切正常但是显示哭显示DQI一块金牌。。。就不动 了。。。 拔下光驱。网卡什么的都没用。
然后把主板从机箱拆下后再试一切正常。再放进去,但不上螺丝。正常。。。
结果是这块主板有几个螺丝不能上只有换卡子卡住主板。。。

网友:
哈哈
这年代怪事连连啊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试一下看。

网友:
机箱或主板变形了,或电脑电源漏电

网友(2010-03-15):
lz是用五笔打字,显示器能打成显示哭,害我替你难过了一把

网友:
稀奇古怪。。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呀,我也见过几次呀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