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BM a22m怎么拆啊?这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02-28):
]没修过
笔记本
,弄来练练手,可我怎么也拆不开啊,面板就是取不下来
笔记本

网友:
呃。。。。我也只拆过几台。。。IBM的一般都难拆。不过你好好看看。。。先把键盘拆下来。。。仔细看就能拆的。我那次拆了将近一个小时

网友:
是啊
IBM毕竟是品牌机很难拆 找找规律

网友:
图上红圈标的这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开关已经破掉了,上面有3个铜片一个阻值1K左右,1个10K左右,还有1个接地,其中有一个电压是5V,现在这个机器屏幕无显示了,不知和这开关有没有关系?

网友:
心晴
可能有关系吧 你在好好看看

网友:
我直接连接了哪两个有阻值的铜片,也没反应啊?求教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就是和它有关

网友:
它起什么作用啊,叫什么名字?

网友:
我已经修好了,就是那个东西的错

网友:
休眠开关,呵呵

网友:
看屏上的凸起,应该是检测开关吧

网友:
不愧是新手!这么容易的问题,都被你攻破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