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2-28):
一块MSI 比较老的845主板   开机不通电
  电源测试没问题   主板没插任何东西
就一个CPU     请问大家怎么修复    需要怎么检测
  刚才查看南桥温度很高  且烫手 (南桥坏了 )
我是新手   刚接触主板维修   麻烦大家说明白点
   谢谢

网友:
查下有没有SB3v?一般容易坏MS-5

网友:
我是初学者   麻烦将明白点
  谢谢

网友:
是以南桥为核心的开机电路?有可能是内部短路了。。。加焊试试

网友:
那些部分属于开机电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想了   但是除了 这个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检查下
就算得些维修经验吧

网友:
哎  没人回答了吗
那还是结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南桥坏了     不支持

网友:
你查查南桥边上的管子   应该是少了组电压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查查南桥边上的管子   应该是少了组电压
引用 网友C:

恩   我试试看

网友:
开机不通电
就是说没有上电而且南桥温度很高,地球人都知道 南桥挂了 。

网友(2009-05-19):
我这点有一块盈通845GV的主板开机不通电开机键3.3V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南桥挂了,845的板没必要换桥了

网友:
发帖的哥们 你说的我没有明白啊  不开机的意思是说不跑吗或者显示器点不亮  不上电是说不开机啊也就是按开关机键没有反应    啥叫开机不上电

网友:
是以南桥为核心的开机电路?有可能是内部短路了。。。加焊试试
引用 网友D:

  我就没看过短路还能加焊的好的,你那是什么BGA啊

网友:
学习了,应该不会吧,南桥供点检查了吗?

网友:
你先换个南桥嘛,怀疑就换,不要光说

网友:
在此说一下,不开机是按开机键没有反映而不是点不亮机器,点不亮不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