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怎么修

楼主(2009-02-28):
(图片)

网友:
都变形成这样了,难修了,很可能修不好,别费劲了

网友:
唉。。。把风扇拆下来再说吧。。。再看看行不行。。。主板一般都是3.4层的。。。有可能中间的线断了。。。那就没法修了

网友:
现在什么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主板上的CPU的擦座有没有坏的   南桥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批斯巴达克的690v主板,从销售商手里出来就这样,根本用不住,很难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拆下来看看  再说

网友:
可能是散热器上的螺丝太紧了吧,先下了这个散热器,放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变回来一点

网友:
扔了得了,这要是修好了,也用不住。你看那板都成水波纹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片。看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