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主板开机电路无开关三极管吗?、、

楼主(2009-02-28):
今天跑线路发现无开关三极管,,,是不是啊???还是集成到其他芯片了呢???请教 谢谢了

网友:
人都没影了啊

网友(2009-04-08):
直接接 南桥了吧

网友(2010-01-15):
今天我也遇到这情况,找不到控制三极管,现在是板子不触发,其它供电正常,南桥旁边的晶振也起振了,COMS电池正常供电,下面没思路了

网友:
跑线 看是不是到  io的  如果是那就是有io难侨控制的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