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嘉K8NE 死机、南桥发烫。怎么修?

楼主(2009-02-28):
技嘉K8NE 开机一会就死机、南桥发烫。怎么修?
技嘉

网友(2009-04-03):
查1117或1084的输出是否对地。 2 查显卡供电 3 查集成网卡 4 查IO。本人新手,不知道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
如果agp供电有问题南桥不会发热啊,我觉得还是看南桥供电是否高,不行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