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奇怪的问题】求教高手怎样把内存弄坏,但能开机点亮

楼主(2009-02-28):
最近下载了一些测试软件,但无实际经验,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好用,手头上也没有坏内存(点不亮就没法测了),于是花了几元买了些256m的条。

把上面的电容都弄下去后一点事情也没,但是只要弄坏一个排阻就点不亮了,扣下去个颗粒也照样点不亮;用力在地上摔几下一点事情也没,用打火机烧颗粒,打火机上的电打火过电均没事。

求教高手怎样才能把内存弄出毛病来而能点亮呢?

网友:
让内存芯片2个脚短路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是指内存颗粒吗?具体指那个地方啊?

网友:
问题确实奇怪,好的内存,你搞坏它干嘛?

网友:
哈哈,还用问吗,一看就知道楼主想干什么了

网友:
遇到过能开机进系统
但两条内存只有一个内存在工作的。。
擦下金手指又好了
劝LZ诚信经营!!

网友:
可以想办法把内存芯片弄虚焊试试看行吗

网友:
嘿嘿,我刚好有一条就是你要的那样,要不咱俩换换?

网友:
楼上的老乡~~
嘿嘿~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