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接光驱不能开机

楼主(2009-02-28):
一台D610不接光驱正常,接上光驱不通电,光接上光驱转接板也不能通电,供电无短路,有谁遇到过,是哪里问题.
DELL

网友:
这个简单,换个数据线,或换个光驱再试试。不行了就放电

网友:
笔记本呀。我以为台试机呢,那就只有换光驱和恢复BIOS默认值了

网友:
打一下南桥看看有没有问题 。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
看看给光驱供电的MOS管,有没有虚焊

网友:
换光驱,换接口.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吧

网友:
會不會是上CDR之後電源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