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内存

楼主(2009-02-28):
今天上午的时候,接到一个主板,说是不亮。 但是连电后 亮了,点了没2分钟,就灭了。 在点就不亮了,跑码为45。更换内存后,一切正常。拿原来的内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好使,后来发现,使劲按住内存跑码能过,一切正常,松开,就不亮。。。
想问问大家是内存的原因还是板子的事。 谢谢

网友:
不知啊,                  了解下

网友:
个人认为是板子上的内存槽接触不良。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主板翻过来看看卡槽有没有焊好

网友:
今天去,用RST软件测试一下在说。

网友:
因该是卡槽有问题

网友(2011-12-26):
卡槽的事吧。

网友:
用镊子划下内存槽,应该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