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73脚压不跳变

楼主(2009-02-28):
IO是winbond WB3627HF-AW 测各脚电压都正常,68脚有跳变,72脚有电压,就73脚有电压但无电压跳变,是不是IO坏了?
主板是七彩虹C。P4GL-L V2。4

网友:
68脚有跳变吗?如果有,并且72脚有3V电压,就考虑换IO

网友:
67脚呢  .有跳变么?

网友:
68脚有跳变,72脚有电压

网友:
放下电再说 看下南桥的晶体和电压正常不  73脚是量不到跳变的 有电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