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不能安装系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28):
IBM X61不能安装系统,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硬盘坏了,我挂到其他的笔记本或台式机上不能看到,可以确定是硬盘坏了,但我买了一个新的串中硬盘160G(原来是串口80G),因为没有光驱,我在台式机是做GHOST或新安装的,但拿到这台X61上就会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这个新硬盘我在其他的笔记本或台式机上做系统是没问题的,就在这台X61上有这个问题,现在我怀疑是主机或BIOS设置有什么问题所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请帮分析一下?

网友:
要把硬盘改成标准IDE设备试下。

AHCI的好像有的光盘认不到。

网友:
在BIOS设置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两种模式我已经设置过了,一个是AHCI和混合模式,都一样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