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17"液晶开机白屏

楼主(2009-02-28):
我有一台BENQ 17"液显,型号是Q7C4,开机始终白屏,驱动芯片是BQ6100.请教有碰到同机故障的朋友.

网友:
晶震正常吗,MCU热不热,热的话没救了,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液晶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用万能2621先驱动下屏是否正常?正常后检查驱动板给屏的5V以及ON/OFF信号在开关机器的时候电压有没有变化(高低电平)如正常,检查驱动板AD转换IC的工作条件以及刷MCU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我修的 白屏的多是屏坏,看屏的保险坏没坏

网友:
先试下屏的好坏,屏坏的多

网友:
查出来了,是MCU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因为加电后它很热,更换后OK

网友:
应该是5V的线路异常,再检查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话,很多时候坏的是MCU.

网友(2009-10-22):
5V供电
这是个故障点

网友:
触摸法看来还是蛮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