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0开机风扇转几秒就不动了

楼主(2009-02-28):
老鸟们帮个忙我的联想昭阳E420开机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不过一会他又转起来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电源灯是一直亮着的,屏没反应,拿下内存机子也不叫

网友:
打下电源接口的阻值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用电流表或者检测卡,看看是DOWN机还是怎么的。风扇转一下停下来是有可能的啊。温度不高,风扇自然就停了。

网友:
风扇转一个停是正常的  你仔细看一下机器是不是没有背光有数据啊   是不是开了机你没注意看  只是没背光呢

网友:
屏是一点都没有反应

网友:
风扇自检通过。

网友:
查一下是否电源控制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