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胜利VC9808+的吗,功能如何的?

楼主(2009-02-28):
有用过胜利VC9808+的吗,功能如何的?

网友:
测电容的时候是插左下的那两个小插座吗,测贴片电容呢,

网友:
是测电容的!不过测贴片的要加引线才行哟!

网友:
建议单独搞个电容表……VC9808+就是电阻能到2000M欧比较拉风~~

网友:
胜利VC9808+不是说电容可以到2000UF吗,  测贴片电容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在贴片电容两侧焊自制的引线,然后把引线插到电容测试孔里面?

网友:
你自己做2个表笔,用来测量方便一些,哪东西太小了!呵呵!不改也行,你把贴片电容放到孔中,让它自己报数吧!嘻嘻!

网友:
LZ和我一样吗?哈

网友:
我就喜欢这表,功能全面。我看了报价单价钱也好贵,不知道LS买的多少钱啊?

网友:
我是110米买的,这价钱就不说什么了,实在不满就是这表在测量情况下也会10分钟自动关机,到现在都没解决办法

网友:
110米就可买到胜利9808+  ?  不可能吧。去年的价钱是200米 。

网友:
110在哪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买的应该是老款产品
07年以后的就是正常操作不关机

网友:
当时我也吃惊,盒子标价都写320,我就说我家用的便宜点,结果老板娘就说110啦,我收据都不要直接给钱跑了,

网友:
小伙要是长的帅
买东西就特别容易便宜

网友:
价格太便宜了嘛。我花了195呢,还没有到我手里,按说功能这些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