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屡烧io

楼主(2009-02-28):
杂牌865,不开机
换io,83627hf就好了,只要不关机,一切正常,装系统很顺利,也不死机。

但关闭电源,彻底断电,再开就不开不开了,
还是reset灯常亮,
取下串口芯片,并口电容后
更换io又好了 ,再关又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呀          我遇见过电源有问题烧IO的

网友:
我一直用航嘉的正品电源做维修呀

网友:
期待大师的答案

网友:
识别显卡出错,只认8x显卡

网友:
先检测主电压是否有短路了!

网友:
确实!

偶 也 觉得 有短路!

网友:
拆下IO后不要装。。。把板子所有电压点都打一遍阻值。。。。应该是其它电压短路导致的。。。坏的还不止IO一处,,你没查到。。。

网友:
我修过CPU核心有问题
不停烧IO的.换一个烧一个,后来CPU这边换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