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c61运行奇慢

楼主(2009-02-28):
杂牌c61,
一切正常,
不管运行何种cpu,都奇慢无比。
闪龙3000+,le1100,速龙4400+,都一样。

装系统需要2个小时,到xp桌面需要3个小时。

更换io,83627ehg,无果,
找不到对应的bios,查bios代码为翔升的,但找不到翔升相似主板的图片。

怀疑是山寨仿翔升的 。

网友:
补充,关闭
软驱控制器,硬盘控制,
网卡,声卡,都一样慢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么? 内存供电不正常就有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
查时钟,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内存1.8v,参考电压0.9,
正常呀

我加个独立显卡,刚测试了,速度就回复了

用集成的显卡就奇慢

网友:
加独立显卡不能安装系统。

怀疑主芯片组坏。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用GHOST 时间非常长的,换个显卡就行了。但是显卡插另外一个板 都正常!
板是ASUS K8N +9550显卡

网友:
硬盘数据线

重新刷写BIOS

网友:
我修过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网友:
独桥虚焊了

网友:
桥虚焊,或者桥的散热问题~~~

网友:
看下VGA到北桥间有没有通过什么小IC之类。有就换掉它。。没有的话一般是北桥问题,,,还有看下主板上的时钟频率都正常不。。如32。7那些